[IAR] IAR编译问题

楼主(2024-05-14):
   硬汉指点下,IAR9.5最新版本,提示激活成功,查看licence    如下提示

编译提示激活验证失败

Fatal Error[LMS001]: License check failed. 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.

网友A:
IAR9.5.2还是IAR9.5.3 如果是AR9.5.2  是没问题的,估计是PJ姿势不太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AR9.5.2还是IAR9.5.3 如果是AR9.5.2  是没问题的,估计是PJ姿势不太对。

版本是9.502

激活的时候    提示以激活,查看激活状态,显示激活版本不同,验证失败,显示如下图片

问题

问题

编译的时候提示软件激活验证失败:
    Fatal Error[LMS001]: License check failed. 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本是9.502

激活的时候    提示以激活,查看激活状态,显示激活版本不同,验证失败,显示如下图片

这个版本没问题,注意先左侧的注册,然后右侧的注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版本没问题,注意先左侧的注册,然后右侧的注册。

注意先左侧的注册,然后右侧的注册     什么意思没有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