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我是真的服了,MDK全局检索也能弹bug页面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

楼主(2024-05-14):
调试状态,弹出就弹出了,全工程检索也检测弹出,真是没辙了。
调试状态可以使用下面方案缓解,而全工程检索,彻底无解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官方说明: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docs/4036.htm

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,将工程放在桌面路径下,工程名不要有中文会好很多。

路径深或者有中文,都会造成这种情况。

补充:退出调试的时候,如果使用断点了,务必清除所有断点,再退出,否则也会造成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出现了之后怎么解决? 重新安装MDK ?  硬汉大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出现了之后怎么解决? 重新安装MDK ?  硬汉大哥

已经说过了,这个是因为文件夹路径太长,把工程文件夹放到短一点的文件夹路径比如桌面就行

网友:
前几天搞几年前的老项目,发现IAR也会有这个问题,文件夹路径太长的话都没法正常编译

网友:
中文支持的问题,包扩文件夹和文件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现了之后怎么解决? 重新安装MDK ?  硬汉大哥

关闭后,重新打开可以缓解,但是无法根除。

网友:
不支持UTF8!!!,频繁出现,我都快放弃keil了

网友:
调试退出时如果不取消断电,在非调试模式下操作可能就会出现错误,中文路径有时也会出现这个错误。

网友:
我被这个玩意困扰了几年,特别是调试某些国产单片机 M33内核,只要用AC6 就经常出现。
前段时间实在没办法,换了IAR9.53的版本,但是IAR 用的不顺手,下载调试那界面要卡半天,还是KEIL用顺手了,没办法还是用KEIL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说过了,这个是因为文件夹路径太长,把工程文件夹放到短一点的文件夹路径比如桌面就行

并不行 有时候还是会弹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