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自动化测试

楼主(2024-05-14):
emwin ,如何自动化测试。比如程序自动触发按钮被按下,达到代替人工测试的功能?

网友A:
使用emWin的PID事件控制就行,早期的综合Demo就是这么动态展示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emWin的PID事件控制就行,早期的综合Demo就是这么动态展示的。

能不能具体说说是哪个接口或者宏定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具体说说是哪个接口或者宏定义

这个不是个接口或者宏定义,就是综合Demo里面手动发送的触摸事件展示。

楼主:
是哪个demo。请大佬明示一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哪个demo。请大佬明示一下?

这个综合Dem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