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emwin界面切换时闪白屏

楼主(2024-05-14):
使用WM_HideWindow();和WM_ShowWindow();实现窗口的切换,但是在切换过程中出现白屏闪烁,请问如何解决,请各位前辈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有白色闪屏的话,你看下你的主界面背景是不是没有做特别设计,也是白色的。如果是的话,切换过程慢,就会有瞬间展示这个背景色的过程。

可能是这个问题,你确认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白色闪屏的话,你看下你的主界面背景是不是没有做特别设计,也是白色的。如果是的话,切换过程慢,就会有 ...

主界面是黑色的,使用多页控件时切换界面也存在这个问题,并且随着多页控件切换次数增加,明显感觉到界面绘制速度慢下来了,请问是啥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主界面是黑色的,使用多页控件时切换界面也存在这个问题,并且随着多页控件切换次数增加,明显感觉到界面 ...

方便的发个视频效果看下,切换Multipage不该也有这种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发个视频效果看下,切换Multipage不该也有这种问题

方便加您联系方式吗,发视频给您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发个视频效果看下,切换Multipage不该也有这种问题

我这边是在框架窗口的右下角添加了一个多页控件,然后通过串口发送指令进行多页控件的切换,使用的是MULTIPAGE_SelectPage来进行界面切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便加您联系方式吗,发视频给您看下

可以加我QQ,我头像下面连接有。

也可以分享到百度云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边是在框架窗口的右下角添加了一个多页控件,然后通过串口发送指令进行多页控件的切换,使用的是MULT ...

按说这种切换,使用F103+RA8875的800*480分辨率显示屏都是可以处理的过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说这种切换,使用F103+RA8875的800*480分辨率显示屏都是可以处理的过来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j7SvyoQOTJcMeVjTw2skg
提取码:qz7j
您好,这是画面刷新卡顿的视频,是在多页控件切换几十次后出现的,进度条控件也随之越来越卡了,还请您指点一下,谢谢!(没有找到您的QQ号码,方便的话麻烦您加下我QQ:1057231454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j7SvyoQOTJcMeVjTw2skg
提取码:qz7j
您好,这是画面刷新卡顿的视 ...

这个是界面设计卡了,得优化下你的界面设计。刷新速度有点跟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界面设计卡了,得优化下你的界面设计。刷新速度有点跟不上

是界面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界面设计卡了,得优化下你的界面设计。刷新速度有点跟不上

或者说有没有办法提升一下刷新速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或者说有没有办法提升一下刷新速度

1、你现在用的什么平台,可以优化下你的emWin底层接口,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化项。
2、优化你的界面设置,如果内存大的话,可以考虑使用存储设备绘制你的界面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你现在用的什么平台,可以优化下你的emWin底层接口,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化项。
2、优化你的界面设 ...

您好,我使用的是STM32F429+16位SDRAM+emwin5.22,emwinV5.22中暂时还没找到底层接口函数的位置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界面设计卡了,得优化下你的界面设计。刷新速度有点跟不上

你好,已经解决了,是因为进度条控件在反复创建导致的,我把进度条创建拿到外面来就可以了,谢谢指点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已经解决了,是因为进度条控件在反复创建导致的,我把进度条创建拿到外面来就可以了,谢谢指点!

好的,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