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核心板合并lvgl遇到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24-05-15):
如题,之前的点屏问题板子硬件还在改,我寻思先买个官方的把ui给做了,到时候再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,于是去买了正点原子家的f429核心板+配套的RGB电容触摸屏。但是,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:

我用keil烧录lvgl示例工程的时候(通过SWD接口)识别不到芯片,我最开始以为是我的下载器有问题,我把自己的板子连上去(20pin直插的那个,jlink接口)可以识别到,就很奇怪,我问正点原子客服,说建议我买他们家下载器
然后还有一个问题,lvgl移植进来之后会出现 no space in excution regions with .ANY 的报错,我在网上差的几乎所有修改我都试过了,LV_MEM_SIZE,将keil option里面的编译优化选项从level 0 调高到level 2,双缓冲和全尺寸双缓冲,还有其他好几个size都修改了但是还是有这个报错。难道是我界面设计就有问题?主界面我添加了34个控件,没有img,讲道理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,之前有同一个界面塞更多控件的情况,但那个用的是ESP32的开发板,可以正常显示。
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?

网友:
关键信息:no space in excution regions with .ANY 介绍不详,这个不是RAM不足,就是Flash不足,如果是RAM不足可以使用SDRAM空间。

ps:F429的问题帮你转移到F429板块了。

楼主:
好的,感谢您的回复,我把报错内容截屏一下

楼主:
如图所示,有1100+的报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图所示,有1100+的报错

看你的芯片是2M容量的F429还是1M容量的。如果你的Flash容量是1M的,可以切到2M容量的一个型号,看看够不。够的话,换个2M容量的芯片即可

楼主:
您好,我这颗芯片是256k的flash,然后刚刚报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这样:我做ui习惯先截个图当背景,然后调整想要放上去的控件大小和位置。这张800x480像素的图太大了导致flash不够存,我把这个image控件删掉就没报错了。
第二个问题我这边没找到解决办法,我已经买了正点原子官方的下载器,等明天看能不能识别到芯片。再次感谢您的解答!@eric2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