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进入HartFault

楼主(2024-05-15):
H7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进入HartFault,运行的时间不确定,有时几分钟,有时十几分钟就会进去。

进入HartFault时Call Stack状态如下:

Fault exception viewer状态如下

看着像是恢复栈中浮点寄存器数据时出的错误。
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?能否给些建议,谢谢

楼主:
好像时数据没对齐导致的

   An unaligned access error has occurred (CFSR.UNALIGNED).

网友:
你这个是啥环境?

网友A:
H7系列的非常对齐主要是这个问题。

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56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系列的非常对齐主要是这个问题。

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

感谢Eric,看了链接但是有2个问题想确认下
1、怀疑是我的ADC任务中定义的float数据没对齐导致的错误,
如何确定我这个任务中定义的数据使用的是哪个内存地址呢?
我在mpu中配置了AXI SRAM和SRAM4, SRAM4是用来做DMA传输的,
ADC任务从DMA传输的地址上获取数据,DMA传输的数据在SRAM4地址上是对其的

2、报错位置在浮点数据的堆栈恢复的时候,会不会是堆栈数据没对齐导致的错误
有没有关于堆栈对齐方式的检查和配置?

谢谢

楼主:
针对上面第二点的补充

IAR提示出错在如下位置
Exception occurred at PC = 0x800313a, LR = 0x8002777
map文件中地址如下

出错位置是float寄存器出栈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针对上面第二点的补充

IAR提示出错在如下位置

这样的话,有可能是你的uCOS程序模板没有正常处理浮点的入栈和出栈。

此贴第8条: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4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