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Keil粘贴闪退

楼主(2024-05-15):
keil一粘贴就闪退,删除多余注册表内容不行,不是快捷键冲突,因为右击点击粘贴也不行,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我尝试着把删注册表keil下其他目录下内容都只保留默认项,除了build和defaultbuild,因为功能我都不懂,最后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换个MDK版本,换个磁盘路径,重新安装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尝试着把删注册表keil下其他目录下内容都只保留默认项,除了build和defaultbuild,因为功能我都不懂,最后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