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通过DMA将显示数据传入到LCD的GRAM中

楼主(2024-05-15):
在用F407做LVGL的学习,正点原子的那个LCD_Color_Fill()效率太低了。于是想出这个方法,但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。我尝试过将dma方向设为内存到外设,设置了一个超时检测,结果总是超时,数据一个也没传入过去。又试了M2M,虽然不超时了,但LCD屏幕上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搞不清楚问题在哪

楼主:
dma设置的代码和lcd_color_fill代码如下:
void DMA_Config(void)
{
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2, ENABLE);

    DMA_DeInit(DMA2_Stream0)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Channel = DMA_Channel_1;
    //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0;//(uint32_t)(0x6C000000); // LCD RAM address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int32_t) & (LCD->LCD_RAM); // LCD RAM address
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    = 0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               =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        = 0; // Will be configured later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     =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        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   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              = DMA_Mode_Normal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Mode          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Threshold      =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urst       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urst   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

    DMA_Init(DMA2_Stream0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  DMA_Cmd(DMA2_Stream1, DISABLE);

    // Enable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
    DMA_ITConfig(DMA2_Stream0, DMA_IT_TC, ENABLE);

    // Configure and enable DMA interrupt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                  = DMA2_Stream0_IRQn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     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               = ENABLE;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DMA_StartTransfer(uint32_t *src, uint32_t *dst, uint32_t length)
{
    // Disable the DMA stream before configuring it
    DMA_Cmd(DMA2_Stream0, DISABLE);
    // Wait until the DMA stream is disabled
    while (DMA_GetCmdStatus(DMA2_Stream0) != DISABLE) {}

    // Configure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addresses and the number of data items
    DMA2_Stream0->M0AR = (uint32_t)src;
    DMA2_Stream0->PAR  = (uint32_t)dst;
    DMA2_Stream0->NDTR = length;
    // 清除所有 DMA 中断标志
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2_Stream0, DMA_IT_TCIF0);

    // 启用传输完成中断
    DMA_ITConfig(DMA2_Stream0, DMA_IT_TC, ENABLE);
    // Enable the DMA stream
    DMA_Cmd(DMA2_Stream0, ENABLE);
}

// DMA interrupt handler
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 (DMA_GetITStatus(DMA2_Stream0, DMA_IT_TCIF0)) {
        // Clear DMA interrupt flag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2_Stream0, DMA_IT_TCIF0);
    }
}

楼主:
void LCD_Color_Fill(u16 sx, u16 sy, u16 ex, u16 ey, u16 *color)
{
    u16 width            = ex - sx + 1;
    u16 height           = ey - sy + 1;
    u32 total_pixels     = width * height;
    u32 remaining_pixels = total_pixels;
    u32 current_offset   = 0;

    // 准备写入GRAM
    LCD_WriteRAM_Prepare();

    // 设置光标位置
    LCD_SetCursor(sx, sy);

    while (remaining_pixels > 0) {
        u32 transfer_size = (remaining_pixels > DMA_MAX_TRANSFER) ? DMA_MAX_TRANSFER : remaining_pixels;

        // 启动 DMA 传输,注意目标地址的计算
        DMA_StartTransfer((uint32_t *)(color + current_offset), (uint32_t *)&LCD->LCD_RAM + current_offset, transfer_size);

        // 等待 DMA 传输完成并增加超时机制
        uint32_t timeout = DMA_TIMEOUT;
        while (DMA_GetCmdStatus(DMA2_Stream0) != DISABLE && --timeout > 0) {}

        if (timeout == 0) {
            // 处理超时情况
            LED0 = 0;
            // 输出剩余像素数
            printf("DMA transfer timed out, remaining pixels: %d\n", remaining_pixels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current_offset += transfer_size;
        remaining_pixels -= transfer_size;
    }
}

网友A:
有做DMA加速,供参考。

基于V5,V6和V7的LVGL模板,驱动支持单缓冲,双缓冲和配合硬件消隐的双缓冲,以及电容和电阻触摸全支持(2023-07-19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16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做DMA加速,供参考。

基于V5,V6和V7的LVGL模板,驱动支持单缓冲,双缓冲和配合硬件消隐的双缓冲,以 ...

我看到ra8875中的划线函数有个dma版本,但没找到这个dma的配置函数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:使用m2m模式时,没有把内存地址和外设地址设反了。但又发现另一个问题:通过dma将数组中的图像数据传到LCD->RAM时,一次似乎只能传几十个,但如果传到另一个数组中,却能全部传完

楼主:
又尝试了用dma将数据传到fsmc上的一个外部sram上,dma能够把全部数据都传过去。难道是因为nt35510的LCD->RAM不能够那么快地接收数据?

网友B(2025-03-15):
您好,方便分享一份您代码嘛?最近也在弄dma显示图片,但是遇到了点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方便分享一份您代码嘛?最近也在弄dma显示图片,但是遇到了点问题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LCD_DmaAccelerator
*        功能说明: DMA加速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LCD_DmaAccelerator(uint32_t _addr)
{
        uint32_t buf; /* 临时定义一个buf,实际操作会切换到有效的地址 */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 DMA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2 , ENABLE);

        DMA_DeInit(DMA2_Stream7);

        while (DMA_GetCmdStatus(DMA2_Stream7) != DISABLE)
        {
        }

        /* 配置DMA */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Channel = DMA_Channel_0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int32_t)&buf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 = (uint32_t)_addr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MemoryToMemory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1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Mode = DMA_FIFOMode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Threshold = DMA_FIFOThreshold_Full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urst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urst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
        DMA_Init(DMA2_Stream7, &DMA_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RA8875_DrawHColorLine
*        功能说明: 绘制一条彩色水平线 (主要用于UCGUI的接口函数)
*        形    参:_usX1    :起始点X坐标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usY1    :水平线的Y坐标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usWidth :直线的宽度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pColor : 颜色缓冲区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RA8875_DrawHColorLine(uint16_t _usX1 , uint16_t _usY1, uint16_t _usWidth, const uint16_t *_pColor)
{

        s_ucRA8875Busy = 1;

        RA8875_REG = 0x46; RA8875_RAM = _usX1;
        RA8875_REG = 0x47; RA8875_RAM = _usX1 >> 8;
        RA8875_REG = 0x48; RA8875_RAM = _usY1;
        RA8875_REG = 0x49; RA8875_RAM = _usY1 >> 8;

        RA8875_REG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/* 用于设定RA8875 进入内存(DDRAM或CGRAM)读取/写入模式 */

#if 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i;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_usWidth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8875_RAM = *_pColo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A8875_WriteData16(*_pColor++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#else
        DMA2_Stream7->PAR = (uint32_t )_pColor;
        DMA2_Stream7->NDTR =_usWidth;
        DMA2_Stream7->CR |= 1<<0;

        while(DMA_GetFlagStatus(DMA2_Stream7, DMA_FLAG_TCIF7) == RESET);
        DMA_ClearFlag(DMA2_Stream7, DMA_FLAG_TCIF7);
#endif

        s_ucRA8875Busy = 0;
}

/*Flush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al buffer the specific area on the display
*You can use DMA or any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do this ope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but
*'lv_disp_flush_ready()' has to be called when finished.*/
static void disp_flush(lv_disp_drv_t * disp_drv, const lv_area_t * area, lv_color_t * color_p)
{
        /*The most simple case (but also the slowest) to put all pixels to the screen one-by-one*/
        int32_t x;
        int32_t y;
        x = area->x2- area->x1 + 1;
        for(y = area->y1; y <= area->y2; y++) {
                RA8875_DrawHColorLine( area->x1 , y, x, (const uint16_t *)color_p);
                color_p = color_p + x;
        }

    /*IMPORTANT!!!
     *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*/
    lv_disp_flush_ready(disp_drv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