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SPI+DMA

楼主(2024-05-16):
硬汉哥,我在参考您提供的W25QXX读写例程里的SPI+DMA模式,调试W5500驱动时程序一直卡在while里,怎么修改也出不去,这是咋回事啊?

网友A:
关于SPI DMA,首先SPI不需要等待ACK应答,只要你的SCK时钟正常传输完毕,对应的MISO和MISO传输也就结束了。

你这里一直卡在这个等待传输完成的地方,说明你的SPI+DMA配置可能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于SPI DMA,首先SPI不需要等待ACK应答,只要你的SCK时钟正常传输完毕,对应的MISO和MISO传输也就结束了。 ...

我单独调试了SPI+DMA的接收和发送部分,都可以正常使用,但他两一起同时使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单独调试了SPI+DMA的接收和发送部分,都可以正常使用,但他两一起同时使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

方便的话,贴配置代码看下。以及DMA的收发主RAM空间不是用的TCM RAM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