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虚拟串口问题

楼主(2024-05-16):
最近在做stm32的虚拟串口,把程序下载到芯片里运行之后 ,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显示有STM Device in DFU Mode,但是端口没有显示COMx,只显示了stlink的端口,这是什么问题呢?装了VCP_V1.4.0_Setup.exe这个驱动,也装了dpinst_amd64.exe,驱动应该没问题,串口D+引脚也有一个1.5k的上拉电阻,两天了,直接卡到这个地方了,怎麽办?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

楼主:
附上一张原理图

网友:
把你做个驱动STM Device in DFU Mode卸载干净。这个是USB DFU的驱动,跟虚拟串口不是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