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【求助】app能否调用bootloader中的部分文件

楼主(2024-05-16):
我在工作时遇到一个问题,项目中需要一个无线协议栈,当工程中包含协议栈后,编译完后rom占用达到了36k,而单片机的flash只有64k。
我们移植协议栈前的flash结构是
8k |    24k  |   32k |
bootloader |  app1   |  app2|

也就是升级的时候把升级文件写到app2区,重启后boot会把app2覆盖掉app1。

而现在,8k boot + 36k app1,剩下的空间已经不足以使用app2这种升级方式了。
计划是将app1变成带协议栈的第二个boot,仅用来组网和升级,app2变成真正的运行区。升级的时候直接把app2擦掉重写,这样就算失败了,有boot2(app1)在也不至于变砖。
问题是这样的app1可能仍然巨大,app1+app2依然会空间不够,所以我想确认下一件事:
app2能不能复用app1中的文件?

网友A:
能够获取对应函数的指针,是可以调用,

网友B:
可以使用动态APP管理,APP里面可以不需要集成协议栈,BOOT主程序集成协议栈即可。

APP1和APP2可以调用BOOT主程序的各种函数。就是需要花点时间去学习下。

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: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,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(2022-05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20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使用动态APP管理,APP里面可以不需要集成协议栈,BOOT主程序集成协议栈即可。

APP1和APP2可以调用BO ...

感谢大佬,现在的情况是,对方提供的协议栈是 .a库 和 .h头文件,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完成你说的操作吗,还是说一定需要.c源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使用动态APP管理,APP里面可以不需要集成协议栈,BOOT主程序集成协议栈即可。

APP1和APP2可以调用BO ...

还有就是这个方法裸机能用吗,还是说一定需要所说的threadX OS?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够获取对应函数的指针,是可以调用,

大佬,如果只有.a库和.h头文件,没有.c源文件,可以获取对应函数指针吗,还能attibute指定函数固定的位置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佬,现在的情况是,对方提供的协议栈是 .a库 和 .h头文件,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完成你说的操作吗,还 ...

没问题,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就是这个方法裸机能用吗,还是说一定需要所说的threadX OS?谢谢大佬

可以使用ThreadX,也可以使用坛友的这个方案
论坛首发,STM32实现动态加载模组(似于Windows的dll),使用MDK编译动态库类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95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