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在FreeRTOS中使用CAN、并且驱动屏幕,该如何设置各任务的优先级

楼主(2024-05-16):
RT~
做一个电动车仪表的应用。

在FreeRTOS中设置了几个任务有:

       CAN通信收发速度信息的任务

       使用LVGL设计的UI显示任务
       其他传感器,外设等任务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应该如何设置通信和显示的优先级?
一种操作是:通信设置为最高,显示设置为idle+1,这样会存在一直在处理通信任务而不处理显示导致卡顿

另一种操作是:通信和显示同时设置为最高,担心可能会存在通信丢帧的问题

希望各位大佬能够给出一些建议~

网友A:
通信设置为最高,显示设置为idle+1。

这种方式是最好的。显示这种东西,实际上差个1-2秒完全不影响体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信设置为最高,显示设置为idle+1。

这种方式是最好的。显示这种东西,实际上差个1-2秒完全不影响体验 ...

题主不是说了,这种方式,会导致一直处理通信任务,而不会显示吗?

网友:
通信最高,显示idle+1,这种情况下通信任务必须有让出cpu的操作,要不然肯定一直跑通信任务的,显示任务可以不延时

网友:
同步操作,肯定是接收到新的一帧,然后再去进行显示。

网友:
顺序肯定是接收到一帧新的数据,再去进行显示。
所以数据帧接受优先级肯定比UI显示要高吧?
然后使用同步的方式,只要一帧新的数据到来,就通知UI显示任务显示,刷新屏幕之后就立马切换到数据帧接受任务帧上面来。(如果数据帧速率太快,不可避免有丢帧情况吧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