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FDCAN接收的第一包ID只能是F结尾?奇怪现象

楼主(2024-05-16):
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
环境:   STM32H745 FDCAN (使用经典CAN) (滤波器 不限制) 连接USBCAN 由PC发讯
现象:    测试1.  PC USB 上发出的第一包ID一定要是F结尾 1F FF等...之后ID 就可以不限制F结尾 (这样能收到)(HAL_FDCAN_GetRxMessage 接收到的资料是正确的)
           测试2.  PC USB 上发出的ID都不是F结尾       结果:HAL_FDCAN_RxFifo0Callback()能进去,但HAL_FDCAN_GetRxMessage()资料都是0
"测试2" 一但发送了F结尾的ID 之后就跟 "测试1"一样正常接收了

看网上没人有这个问题,研究了2天还是找不出原因  1.Filter改不同配置试过了  2. BaudRate 1M 500K 也试过  3.先由STM32发送一次再接收也一样
有点玄想不透
还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谢谢

void MX_FDCAN1_Init(void)
{
  hfdcan1.Instance = FDCAN1;
  hfdcan1.Init.FrameFormat = FDCAN_FRAME_CLASSIC;
  hfdcan1.Init.Mode = FDCAN_MODE_NORMAL;
  hfdcan1.Init.AutoRetransmission = DISABLE;
  hfdcan1.Init.TransmitPause = DISABLE;
  hfdcan1.Init.ProtocolException = DISABLE;
  hfdcan1.Init.NominalPrescaler = 10;
  hfdcan1.Init.NominalSyncJumpWidth = 1;
  hfdcan1.Init.NominalTimeSeg1 = 5;
  hfdcan1.Init.NominalTimeSeg2 = 2;
  hfdcan1.Init.DataPrescaler = 10;
  hfdcan1.Init.DataSyncJumpWidth = 1;
  hfdcan1.Init.DataTimeSeg1 = 5;
  hfdcan1.Init.DataTimeSeg2 = 2;
  hfdcan1.Init.MessageRAMOffset = 0;
  hfdcan1.Init.StdFiltersNbr = 1;
  hfdcan1.Init.ExtFilter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RxFifo0ElmtsNbr = 32;
  hfdcan1.Init.RxFifo0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1.Init.RxFifo1Elmt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RxFifo1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1.Init.RxBuffer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RxBuffer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1.Init.TxEvent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TxBuffer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TxFifoQueueElmtsNbr = 16;
  hfdcan1.Init.TxFifoQueueMode = FDCAN_TX_FIFO_OPERATION;
  hfdcan1.Init.Tx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if (HAL_FDCAN_Init(&hfdcan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FDCAN1_Init 2 */
  FD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;
  sFilterConfig.IdType = FDCAN_STANDARD_ID; // vs. Extended ID  FDCAN_STANDARD_ID/FDCAN_EXTENDED_ID
  sFilterConfig.FilterIndex = 0; // the number of the filter we are using
  sFilterConfig.FilterType = FDCAN_FILTER_MASK;//FDCAN_FILTER_MASK FDCAN_FILTER_RANGE
  sFilterConfig.FilterConfig = FDCAN_FILTER_TO_RXFIFO0; // what to do filter match
  sFilterConfig.FilterID1 = 0 ; // filter
  sFilterConfig.FilterID2 = 0; // mask: 0=>accept all messages
  if (HAL_FDCAN_ConfigFilter(&hfdcan1, &sFilterConfig) != HAL_OK)
  {
      // Filter configuration error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/FDCAN_REJECT  FDCAN_ACCEPT_IN_RX_FIFO0
  if (HAL_FDCAN_ConfigGlobalFilter(&hfdcan1, FDCAN_ACCEPT_IN_RX_FIFO0 , FDCAN_FILTER_REMOT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DCAN_FILTER_REMOTE, FDCAN_FILTER_REMOTE) != HAL_OK)
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FDCAN_Start(&hfdcan1) != HAL_OK)
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}

网友:
手头有没有CAN硬件正常的板子,测试下你的代码正常不,如果正常了基本就锁定是你的硬件有问题,如果不正常,说明就是代码问题。至少锁定一个问题方向。

楼主:
了解感谢 , 收发器跟usb 有重买另一家的 等到了我在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