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ileX] 在FileX里遍历目录及其子目录(非递归)

楼主(2024-05-16):
在FileX里遍历目录及其子目录(非递归)
基本思想是,
  • 先保存最开始的文件夹路径root(通过fx_directory_default_get获取并通过strcmp保存,该root不限于磁盘根目录);
  • 遍历当前目录的子项,若是子项是文件夹,则将默认文件夹切换到该子项(通过fx_directory_default_set);
  • 当一个文件夹遍历完成后,判断当前是否是root(通过fx_directory_default_get获取并对比),如不是,就通过“..”目录项切换回上层文件夹,继续遍历;
  • 递归在文件夹过深时可能导致爆栈,所以不使用。

注意:
  • 举个例子,某文件夹下有文件夹以及文件共5个;
  • 我们一般循环调用fx_directory_next_full_entry_find就可以遍历此目录下的所有子项,说明filex维护了一个index类似的变量,记录当前遍历到了第几个子项,在每次调用时index自动+1;
  • 但是每个文件夹又没有类似于FX_FILE这种一一对应的参数内存,这就说明所有的文件夹都是用同一个全局变量index。
  • 这就导致了,如果你在遍历到中间时切换到子目录,或者从子目录返回上层目录,index值依旧是上一个文件夹遍历的位置,而不是当前的。
  • 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这个函数可以猜测就是手动把index置0的接口。
  • 所以在切换到子目录后,需要先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一下,选中第一个子项。
  • 但是在返回上层目录时,原先遍历到第几个子项的index信息就丢失了,因为被子目录的给覆盖了。
  • 所以我们需要手动维护每一层目录的index值。然后在返回此层时,多次调用next_full_entry_find执行空操作来跳过之前已经遍历的子项。
  • index是每层遍历的子项序号,所以需要建立一个与层数有关的index数组即可。如UINT index[MAX_DIR_TRAVEL_DEEP];

一、基本操作
1.获取当前所在文件夹的路径。(获取默认文件夹)
使用函数fx_directory_default_get。
CHAR *current_default_dir;
CHAR root[FX_MAXIMUM_PATH];
UINT status;

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get(media, &current_default_dir);
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{
    log_err("fx_directory_default_get failed. code:%x", status);
    return status;
}

log_debug("fx_directory_default_get ok: %s", current_default_dir);

// 注意:current_default_dir是指向全局唯一的当前默认目录的指针,
// 其指针内容会随之后调用的fx_directory_default_set而改变
// 所以在需要时,要手动复制保存
strncpy(root, current_default_dir, FX_MAXIMUM_PATH);
2.打开子文件夹或返回上层文件夹(设置默认文件夹)
使用函数fx_directory_default_set。类似于cd dir_name和cd ..
// 进入此文件夹
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set(media, entry_name);
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{
    log_err("fx_directory_default_set failed. code:%x", status);
    return status;
}

// 返回上层目录
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set(media, "..");
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{
    log_err("fx_directory_default_set failed. code:%x", status);
    return status;
}
二、实现// 打印出来
static void print_dir(UCHAR deep, CHAR* info)
{
    for (CHAR i = 0; i <= deep; i++)
    {
        if (0 == i)
            printf("--"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printf("----");
    }
    printf(" %s\r\n", info);
}
​
​
/**
* @brief 遍历文件夹。使用前请指定默认文件夹
* @param old_seek_index  用于存储在不同深度遍历到的item序号的数组
* @param deep_max 指定允许遍历的最大深度。最小为1。例如如果仅需要遍历当前目录,不遍历子目录,则置1即可。
* @retval
*/
UINT filex_dir_travel(FX_MEDIA *media, UINT* old_seek_index, UINT deep_max)
{
    UCHAR deep = 0;
    UCHAR dir_seek_index;
    UCHAR dir_seek_init;
    UINT status;
    CHAR entry_name[FX_MAX_LONG_NAME_LEN];
    CHAR root[FX_MAXIMUM_PATH];
    CHAR *current_default_dir;
    UINT attributes;
    ULONG size;

    if (0 == deep_max)
        return FX_FALSE;

    // 先获取此文件夹路径,并存储
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get(media, &current_default_dir);
    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    {
        log_err("fx_directory_default_get failed. code:%x", 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
    log_debug("fx_directory_default_get ok: %s", current_default_dir);

    // current_default_dir是指向全局当前默认目录的指针,指针内容会随fx_directory_default_set而改变
    // 所以需要先复制保存
    strncpy(root, current_default_dir, FX_MAXIMUM_PATH);

    #if 1
    old_seek_index[0] = 0;
    dir_seek_init = 0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if (0 == dir_seek_init) // 如果需要重新遍历文件夹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(media, entry_name, &attributes, &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);
            dir_seek_init = 1;
            dir_seek_index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// 维护dir seek的位置
        for (UINT i = dir_seek_index; i < old_seek_index[deep]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next_full_entry_find(media, entry_name, &attributes, &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, FX_NULL);
            dir_seek_index++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FX_NO_MORE_ENTRIES != status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
            // 本层目录遍历完成了
            // 获取当前路径
        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get(media, &current_default_dir);
            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og_err("fx_directory_default_get failed. code:%x", 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/ 如果处在一级目录,就表示遍历完成了
            if (strcmp(root, current_default_dir)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/ 不然就返回上一目录
        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set(media, "..");
            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og_err("fx_directory_default_set failed. code:%x", 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deep--;              // 返回上一层
            dir_seek_init = 0;   // 需要刷新一下entry_find逻辑
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// 处理"."目录和".."目录
        if ((strcmp(entry_name, ".") == 0) || (strcmp(entry_name, "..") == 0)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print_dir(deep, entry_name);
            old_seek_index[deep]++;
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// 若是普通文件夹
        if (attributes & FX_DIRECTOR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rint_dir(deep, entry_name);
            old_seek_index[deep]++;

            if (deep >= deep_max - 1)
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   // 达到最大允许遍历深度

            // 进入此文件夹
        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set(media, entry_name);
            if (FX_SUCCESS != statu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og_err("fx_directory_default_set failed. code:%x", 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deep +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进入下一层
            old_seek_index[deep] = 0;       // 初始化新层的item序号
            dir_seek_init = 0;              // 需要刷新一下entry_find逻辑
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// 若是文件
        print_dir(deep, entry_name);
        old_seek_index[deep]++;
    }
    #endif

    return FX_SUCCESS;
}
三、使用void demo(void)
{
    UINT sd_status = FX_SUCCESS;
    ULONG64 available_bytes;
    #define MAX_DIR_TRAVEL_DEEP     16
    UINT old_seek_index[MAX_DIR_TRAVEL_DEEP];

    sd_status =  fx_media_open(&sdio_disk, FX_SD_VOLUME_NAME, fx_stm32_sd_driver, (VOID *)FX_NULL, (VOID *) fx_sd_media_memory, sizeof(fx_sd_media_memory));
​
    /* Check the media open sd_status */
    if (sd_status != F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log_err("fx open fail. %x", sd_status);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sd_status = dv_filex_dir_travel(&sdio_disk, old_seek_index, MAX_DIR_TRAVEL_DEEP);
    if (FX_SUCCESS != sd_status)
    {
        log_err("dv_filex_dir_travel err: %d", sd_status);
    }
​
    /* 卸载 SD 卡 */
    sd_status = fx_media_close(&sdio_disk);
    if (sd_status != F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log_err("卸载文件系统卸载失败 -- %d\r\n", sd_status);
    }
}
效果如图

若测试中发现问题或bug,欢迎反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