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STM32单片机从用户程序App无法成功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实现USB固件升级的问题
山川如故

楼主(2024-05-17):
具体内容参考新写的这篇博客,解决了阿波罗开发板F429IGT6芯片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失败的问题。博客链接:解决STM32单片机从用户程序App无法成功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实现USB固件升级的问题-CSDN博客

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3259293/article/details/139005424

楼主:
更正一点,对于Cotex-M内核的单片机,__set_PRIMASK(1)和__disable_irq()效果是一样的,都是关闭中断, __set_PRIMASK(0)和__enable_irq();效果是一样的,都是开启中断,所以不用修改这两行代码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更正一点,对于Cotex-M内核的单片机,__set_PRIMASK(1)和__disable_irq()效果是一样的,都是关闭中断, __set_PRIMASK(0)和__enable_irq();效果是一样的,都是开启中断,所以不用修改这两行代码也可以的。

经测试,使用-O0优化无法成功进入Bootloader,但使用-O1/-O2/-O3都可以成功进入。

使用CubeProgrammer软件通过UART的方式连接芯片时,需要注意一下RTS和DTR的设置,RTS设置为Low,DTR设置为High,这样才能够成功链接到芯片。

通过USB连接芯片则不需要设置这些参数,直接使芯片进入Bootloader模式然后插上电脑就可以识别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