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一节滤波器的问题

楼主(2024-05-18):
最近在看TI的PID 用到个微分滤波

typedef struct _FILTER_FO_Obj_
{
    float32_t a1;       //!< the denominator filter coefficient value for z^(-1)
    float32_t b0;       //!< the numerator filter coefficient value for z^0
    float32_t b1;       //!< the numerator filter coefficient value for z^(-1)
    float32_t x1;       //!< the input value at time sample n=-1
    float32_t y1;       //!< the output value at time sample n=-1
} FILTER_FO_Obj;

y[n] = b0*x[n] + b1*x[n-1] - a1*y[n-1]

一节滤波器不应该只有一个系数吗,这样
Y[n]=αX[n]+(1−α)Y[n−1]

TI这个是怎么来的,帮忙给分析一下,附源码

filter_fo.c

filter_fo.h

网友:
滤波器的阶数是指传递函数分子多项式或分母多项式的最高阶数,所以TI这样定义是没有问题的。你下面提到的那个一阶滤波器是通用一阶滤波器中的一个特例(术语应该是全极点滤波器),实际上,令b1=0,则TI的通用一阶滤波器就变成你那个特定滤波器了。

网友:
TI的这个没有有研究过,这个是ARM的,FIR和IIR有研究过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5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