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EmStudio可以汉化了

楼主(2024-05-18):
找来找去,感觉还是EmStudio比较适合做嵌入式开发的主力平台,原生的跨平台支持,

除了支持segger的平台,还可以转换iar、keil、eclipse、cmake的工程,还同时支持arm和risc-v等
不用把很多精力放在熟悉不同的ide了

简单把studio.xml、environment.xml汉化一下,大家可以替换掉 EmStudio\bin\下的文件看下效果,

太多字符串了,谁有空可以继续啊

网友A:
貌似右键这些是写死的,条目在XML里面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右键这些是写死的,条目在XML里面没有

在studio.xml里,参考这个:

<item name="ProjectLoadAndInstall">
      <menu>Reload and Install Solution</menu>
      <text>Reload and Install Solution</text>
      <tip>Reload and install the solution onto the currently selected target</tip>
    </item>
    <item name="ProjectNewFolder">
      <menu>新建文件夹(&F)...</menu>

网友B:
国产芯片没有pack包支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国产芯片没有pack包支持

部分国产芯片有的。在ses的api列表里面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部分国产芯片有的。在ses的api列表里面有

只看到极海和GD , 大部分都不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看到极海和GD , 大部分都不支持

先楫半导体、灵动微,芯驰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