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建议] H7的上位机能不能增加一个终端模式?

楼主(2024-05-20):
我用USB转TTL的功能,我平时用的是SecureCRT和WindTerm来做终端模式的输入输出。我在上位机里找了一下,好像是没有找到终端模式,只有串口调试的模式,这样在RTTHREAD和嵌入式LINUX的开发调试要输入输出的时候就没法用,而且H7也没有在系统里虚拟出串口来,其它的工具也没法使用,请问有终端功能的开发计划么?多谢了

网友A:
谢谢建议,没问题。

1、解决办法一:当前如果要使用SecureCRT等第3方串口软件,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这个选项即可,驱动在上位机软件包里面。

2、解决办法二:针对楼主的问题,除了我们自己做个终端以外,下面这个办法也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。后面也将发布,最近忙TOOL别的功能升级工作耽搁了。

初步实现H7-TOOL高速HID免驱串口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,预计下个版本固件发布(2024-01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252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建议,没问题。

1、解决办法一:当前如果要使用SecureCRT等第3方串口软件,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这个 ...

太太太感谢了,终于可以用一个H7完成所有的工作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建议,没问题。

1、解决办法一:当前如果要使用SecureCRT等第3方串口软件,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这个 ...

老大,刚才试了一下方法1,进入“USB CDC虚拟串口”以后确实是在系统里有虚拟出来的串口了,第三方软件可以调用了,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用DAP-LINK的功能了,退出“USB CDC虚拟串口”以后才能用DAP-LINK的功能,看来只能功能二选一了。那还是等你的方法二早日上线了,多谢多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大,刚才试了一下方法1,进入“USB CDC虚拟串口”以后确实是在系统里有虚拟出来的串口了,第三方软件可 ...

对,TOOL为了实现USB全功能免驱,把这个CDC独立出来了,不支持和任何其它功能一起使用。

等第2个吧,或者后面TOOL上位机也将推出shell终端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TOOL为了实现USB全功能免驱,把这个CDC独立出来了,不支持和任何其它功能一起使用。

等第2个吧, ...

嗯,能直接在TOOL上位机里加上SHELL终端功能最好,一个硬件、一个上位机软件就把所有工作都干了,真方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能直接在TOOL上位机里加上SHELL终端功能最好,一个硬件、一个上位机软件就把所有工作都干了,真方便

是的,一个软件独立完成是最好的,切来切去太麻烦。

网友:
期待终端模式,这个很常用,但是Tool上没有确实是一个遗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