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移植的串口FIFO应用在485中出现问题

楼主(2024-05-20):
标准库F1,移植串口fifo,发送过程中,出现丢一字节的情况,485控制引脚莫名被拉低,导致出现丢字节,下边是逻辑分析仪抓到的,请帮忙找下问题

附件是移植的串口文件。

uart.c

uart.h

网友A:
看代码没发现什么问题,得想办法抓一下工程代码看看,另外看下串口错误状态寄存器是不是有ORE溢出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代码没发现什么问题,得想办法抓一下工程代码看看,另外看下串口错误状态寄存器是不是有ORE溢出错误。

老哥,ORE没溢出,这个代码不加485芯片,数据没问题,只要一用485,就丢

网友B:
没看出来问题在哪,主程序是什么逻辑?一个端口接收到数据,超时时间到以后就用另一个端口原样发送出去?看一下中断优先级,定时器中断和接收中断优先级不能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出来问题在哪,主程序是什么逻辑?一个端口接收到数据,超时时间到以后就用另一个端口原样发送出去?看 ...

对,串口数据转发,串口2接485芯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哥,ORE没溢出,这个代码不加485芯片,数据没问题,只要一用485,就丢

对了,你的485硬件怎么设计的,考虑输出的上拉下拉和终端电阻都加上。

不过这个改进跟你这个程序收发引脚貌似没什么关系。

实在不行就搞个笨办法,发送完毕后,延迟等待一会在进入接收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了,你的485硬件怎么设计的,考虑输出的上拉下拉和终端电阻都加上。

不过这个改进跟你这个程序收发 ...

加了

网友A:
你的这个美信485是正品吧,按说片选不该有这种问题。可以考虑换个厂家的phy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这个美信485是正品吧,按说片选不该有这种问题。可以考虑换个厂家的phy试试

485芯片是在立创采购的,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今天换一种测试方法:单片机通过串口2(接485芯片)循环发送固定数组,另一片同样的板子作为接收方,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,数据没有问题,多次长时间测试,没有丢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85芯片是在立创采购的,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今天换一种测试方法:单片机通过串口2(接485芯片)循环发送 ...

好的,估计前面的测试有对发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