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7使用arm_sin_f32函数,FLASH占用空间大

楼主(2024-05-20):
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?

stm32f407,使用RTE添加DSP源文件。没有调用arm_sin_f32()函数前,flash只占用7K。调用arm_sin_f32()函数后,flash占用906K.
单独这个函数就占用了800K吗?

网友:
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,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,将没用到的优化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&fromuid=43586

网友:
arm_sin_f32() 这个函数内部调用了 sinTable_f32这个数组,这个数组应该占用了513*4字节,1k多flash,多出的6k数据应该就是没开编译器优化的原因

楼主:
谢谢二楼和三楼(虽然是同一个大佬)。我试试。优化提高后,会不会影响debug?我马上试试。

楼主:
将优化等级改为O1后,正常工作。空间消耗的非常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