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I2C芯片损坏

楼主(2024-05-20):
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,I2C芯片总是出现问题,现象是I2C总线初始波形全部变成低电平,整个I2C总线直接死掉,更换完I2C芯片后一切正常。由于最近遇到这个问题很多次,都是在电源板上出现这个问题,I2C芯片使用的是纳芯微。我觉得I2C芯片不至于特别容易烧毁,希望有个大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现在用的是外置上拉吧,如果是外置上拉,板子上没有其它大的干扰,基本不会损坏器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用的是外置上拉吧,如果是外置上拉,板子上没有其它大的干扰,基本不会损坏器件的。

外部有上拉电阻,但我配置的模式还是上拉模式,这个会影响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外部有上拉电阻,但我配置的模式还是上拉模式,这个会影响吗

不影响,不排除板子有其它问题

网友B:
硬件IIC还是软件II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件IIC还是软件IIC

用的纳芯微I2C芯片,肯定硬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