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BOOT跳转至APP后(不重新插拔,U盘无法访问)
老八

楼主(2024-05-22):
背景:

1】使用U盘升级,BOOT放在内部Flash,APP在外部Flash

2】正常升级,正常跳转

3】BOOT可以读取U盘,APP可以读取U盘(前提U盘需要插拔)

现象:

(U盘插入设备)上电进入Boot,U盘内检测到符合要求APP升级文件,进行升级,之后跳转至APP

发现APP无法识别U盘关键参数 Appli_state = APPLICATION_START

经测试:

可以正确读取方法:上述情况,重新插拔U盘后,APP可以访问U盘,Appli_state = APPLICATION_READY

此时从APP复位(【不断电】跳转至BOOT),BOOT无法识别U盘,随后跳转至APP(此时APP可以正常识别U盘);

结论:

U盘插入时,处于APP】        APP可以识别U盘,即使手动软件复位(重新走一步BOOT到APP)APP依旧可以识别U盘(APP跳转至BOOT时,此时BOOT无法识别U盘)

U盘插入时,处于BOOT】      跳转至APP时无法识别U盘

问题:想知道如何做到设备不断电情况下,Boot和App都可以访问U盘 Appli_state = APPLICATION_READY
是不是需要BOOT跳转之前对U盘做什么操作?
还是APP启动之前要做什么操作?
本人h7boot工程

网友A:
这个的挂载和卸载,建议控制下u盘电源,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挂载和卸载,建议控制下u盘电源,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

电路上没有控制U盘电源电路。软件上有没有相关操作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路上没有控制U盘电源电路。软件上有没有相关操作呢

根据你的描述,加上硬件的更完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你的描述,加上硬件的更完美。

问题是外设时钟问题(没有一致BOOT/APP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外设时钟问题(没有一致BOOT/APP)

最终解决了,没有统一48M USB时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终解决了,没有统一48M USB时钟?

是的,有一个虽然是48,但是不是同一时钟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有一个虽然是48,但是不是同一时钟源

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。

关于FMC挂载双SDRAM有没有相关教程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关于FMC挂载双SDRAM有没有相关教程呀

两个16bit组成32bit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16bit组成32bit吗

是的,有没有相关教程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有没有相关教程呢

没,我们一直用的32bit SDR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