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硬汉哥,emwin GUI_init进入HardFault_handler

楼主(2024-05-23):
使用STM32H750核心板+emwin+ucosIII,在开启CRC时钟后进行GUI_init时跳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(通过在线调试发现),请问如何解决?

1、该情况在多块板子中是偶发性的,但是在多次开机后也可能出现这个情况,并且出现这个情况之后重新烧录程序也不能恢复,必须使用H750的官方例程整个擦除核心板然后重新烧录字库及程序才可以恢复;
2、尝试过增大GUI_NUMBYTES不起作用,增大Stack_Size也不起作用;
还请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这问题有点诡异,分享工程代码到百度云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有点诡异,分享工程代码到百度云看下

初步确定是外挂falsh的问题,里面存储了字库,然后应用程序中还存了部分参数在里面,怀疑是地址冲突了,我把参数存到其它地方目前是可以的,但是还要经过拷机之后才能最终确定

网友:
一般情况,外挂falsh用来存储资源(字库,图片什么的)就可以了,参数可以存到系统r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