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请问可以用H7对STM32的OTP区域进行一次性编程吗

楼主(2024-05-23):
由于需要,在烧录程序文件的时候,需要生成滚码,但是试了好多次,都失败了,有以下几个现象:

1.将滚码写入OB区,无效
2.高级配置中的“OB配置”按钮是灰色,不能点,前面基本配置中已经选择了“写选项字节”
3.滚码设置中,将日期写入OB无效
4.请问,是否能够将日期秒数写入OTP呢,这样相当于芯片有了永久的唯一身份。

网友A:
ob烧录滚码这种骚操作是怎么想到的,大部分系列芯片的ob都不可以烧录滚码,也禁止烧写,每个bit都有具体的定义。otp烧录日期信息,过两天我发布一个教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b烧录滚码这种骚操作是怎么想到的,大部分系列芯片的ob都不可以烧录滚码,也禁止烧写,每个bit都有具体的 ...

H7ToolPC里面不是有个滚码写入OB区的吗,我也很奇怪,正常每个字节都是有特定用途的啊。

楼主:
OTP烧录日期秒数这个教程,烦请尽快发布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TP烧录日期秒数这个教程,烦请尽快发布哈。

测试H7-TOOL脱机烧录OTP空间存储滚码日期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(2024-05-2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214

楼主:
谢谢管理员的回复!我看了一下教程里的烧录时间,凌晨零点十五分,辛苦辛苦!

楼主:
还有一个新问题请教管理员,我用的芯片是STM32L431RCT6,但是H7ToolPC软件里“算法选择”下拉框只有“AlgoFile_Flash”,没有AlgoFile_OTP这个选项,但是我看了STM32L431RCT6的手册,发现地址0x1FFF7000-0x1FFF73FF是有OTP区域的,不知道怎么解决。我换成其他型号,比如G070或F412,都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新问题请教管理员,我用的芯片是STM32L431RCT6,但是H7ToolPC软件里“算法选择”下拉框只有“AlgoF ...

没有添加的,大家可以看下otp的操作方法,hal库有提供api,转换成使用tool的lua就可以操作了。H7-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8期:SWD接口函数,读写各种类型数据,内存和寄存器等(2023-04-07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104&fromuid=58

搞不定的话,后面我们这边有空闲时间了集中搞下,最近还没时间搞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