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脱机烧录OTP空间存储滚码日期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(2024-08-25)

楼主(2024-05-24):
客户提了这么个需求,所以在STM32F070和STM32F030的OTP上做了测试。

测试一:
选择F070,OTP前面烧录16个字节的0x55,烧录个数和烧录内容可以自己指定,但不能省略,一定要有,我这里是烧录了16个0x55

然后在地址0x1FFF7010烧录日期

这样就可以执行烧录了,烧录完毕后,我们读取0x1FFF7000开始烧录的内容,完全与设置的一致,完全没问题

最重要的问题来了,这样烧录一次后,后面还是0xFF的地址空间还可以烧录吗? 答案是不再可以烧录了,也是说OTP区的任何地址数值被修改,整个区将不再能够使用

测试二:
选择F030,直接烧录16个字节的0xFF,实际测试,烧录一次后,也将无法再执行第2次烧录,也就是说不管你烧录的什么,修改了任何字节,都将无法再使用

楼主(2024-08-25):
添加STM32F4的测试,这个与G0和F0的OTP不同,准确说就是不支持擦除功能的内部Flash。

1、同样的地址写入同样的数据,编程会提示成功,这点与G0和F0不同。
2、编程以字为单位,也就是4字节,每个bit都是可以从1到0,但是不可以从0到1,也就是不支持擦除。比如实际测试写入一次0xFFFFFFFF,再写入一次是0x55555555是没问题的,但是再写入一次0xAAAAAAAA就会提示编程错误。

烧录528字节

网友A:
大佬,这个OTP文件要在1FFF7000地址写入16个字节的0x55,客户没提供OTP文件,该如何制作这个OTP文件?能不能把16_0x55.bin文件放出来借鉴一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,这个OTP文件要在1FFF7000地址写入16个字节的0x55,客户没提供OTP文件,该如何制作这个OTP文件?能不 ...

这里地方可以生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