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辅助工具] 自己杂交的编程字体

楼主(2024-05-24):
查找了各种字体皆不满意,于是自己杂交一套,使用menlo字体字母与微软雅黑汉字混合,又自己微调制作.

网友:
字体小于11之后,不同字母的粗细明显不同,这不太好

网友:
这个字体比 YaHei.Consolas.1.12.ttf 更好看一些,收藏了

网友A:
2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中文,标点符号之类能对齐不。

网友B:
字体合并:使用免费的 Merger 应用程序合并 TTF 个字体并将其另存为 TTF

补充:试了下,用起来有点复杂,导出的字体大小很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字体合并:使用免费的 Merger 应用程序合并 TTF 个字体并将其另存为 TTF

谢谢分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中文,标点符号之类能对齐不。

没明白你的意思,你是想 2个字母的宽度对应1个汉字的宽度?  这种是可以调的,不过要把字母改小,那看起来就不舒服累眼睛了.现在是4个字母对齐3个汉字.

网友C:
谢谢,我还是用习惯了YaHei Consolas Hybrid,换别的字体都不习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我还是用习惯了YaHei Consolas Hybrid,换别的字体都不习惯了

我现在也是,不管用什么软件,第1件事就得先设置字体为微软雅黑。

不过坛友分享的,还有之前微软,英特尔等分享的新字体效果也很好,还是习惯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