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写外部Flash的问题

楼主(2024-05-27):
我的项目使用STM32H750+QSPI Flash方案,执行内存重映射后,代码可以在外部Flash运行,固件占用的地址空间为:0x90000000-0x90080000。

出现一个问题:app运行时,需要向外部Flash中写一些数据,地址为0x90090000,该怎么做?

网友A:
道理很简单,你可以想象你站在地板上,现在你想擦写你脚下站的这块地板,你就要先站到别的地板上才能操作你现在脚下这款地板。
你的代码在QSPIflash里XIP,你要操作QSPIFlash,你就要让操作的代码不位于QSPIFlash里面。
可以通过分散加载将关于操作QSPIFlash相关的所有代码放到别的地方,比如内部Flash或者SRAM里面。留心一定要处理干净,隔离出所有与你操作QSPIFlash的代码出来。

网友B:
这种情况下,最好在另一个spi接口上挂另一个flash。或者在I2C上挂一个eeprom。

网友:
QSPI Flash在内存映射模式下是不支持写操作的。

只能让你的程序代码先跳转到其他地址空间执行QSPI Flash擦写,然后跳转回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道理很简单,你可以想象你站在地板上,现在你想擦写你脚下站的这块地板,你就要先站到别的地板上才能操作你 ...

解释得很形象,谢谢指点!

网友C:
所以只需要将某些函数放入内存就可以了吗,具体是哪些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以只需要将某些函数放入内存就可以了吗,具体是哪些呢

外部Flash相关的都要迁到内存里面执行。觉得这个不方便的话,可以弄个APP跳转到RAM执行

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,适合H750,H7B0玩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748&fromuid=58

网友D:
顺遍问个问题,就是开机QSPI已经映射为内部映射模式了,因为可以需要读取一些数据作为参数。这时候如果使用的单片机是H743,代码放在内部FALSH里面。这时候想写入QSPI数据的话,是不是需要退出内存映射模式,进入寄存器访问模式啊,在不断电重启的情况下,如何在内存映射模式和寄存器访问模式2者之间随意切换呢?有使用过的大佬,给点建议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顺遍问个问题,就是开机QSPI已经映射为内部映射模式了,因为可以需要读取一些数据作为参数。这时候如果使用 ...

动态配置QSPI的内存映射和非内存映射摸索即可

网友D:
我试过了,如果开机配置为寄存器模式,是可以再配置为内存映射模式的,但是不能再改回去寄存器映射模式。必须断电重新启动才可以重新配置为寄存器访问模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试过了,如果开机配置为寄存器模式,是可以再配置为内存映射模式的,但是不能再改回去寄存器映射模式。必 ...

必须且一定可以,应该是你的配置切换有问题,因为我们有个产品就是这么用的。

网友:
好的,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能成功,不知道具体是哪里没有配置好,您那个成功的例子有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?

网友(2024-08-21)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下,最好在另一个spi接口上挂另一个flash。或者在I2C上挂一个eeprom。

请问下,挂另一个spi flash的话,spi的下载算法需要注意什么吗?我的一直下载不进去

网友:
将需要写入的代码在RAM中运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