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示波器运行一段时间死机,白屏闪烁。敬请指教!

楼主(2024-05-28):
STM32示波器运行一段时间死机,白屏闪烁。敬请指教!

网友:
描述太少了,没法回复。

用V6板子吗,配套的那个尺寸,那个触摸屏,运行的具体那个例子,例子名称。板子是外置电源供电还是USB供电等等。

楼主:
是触摸液晶屏造成的运行一段时间死机,白屏闪烁。换个新屏正常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触摸液晶屏造成的运行一段时间死机,白屏闪烁。换个新屏正常,是什么原因?

是不是老屏时间太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