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如何给焦点的button发消息

楼主(2024-05-29):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1);
                WM_SetHasTrans(hItem);
                WM_SetCallback(hItem, _cbButtonReset);
                WM_MoveChildTo(hItem, 0, 40);
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Item);
我设置了当前焦点后,应该怎么通过代码给button发送按下和松开的消息呢

楼主:
button控件被聚焦了有消息处理的方法吗

网友A:
1.用GUI_StoreKeyMsg发送按键消息,然后窗口的循环中处理按键消息(WM_KEY).
2.通过WM_SendMessageNoPara和WM_SendMessage直接发送消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用GUI_StoreKeyMsg发送按键消息,然后窗口的循环中处理按键消息(WM_KEY).
2.通过WM_SendMessageNoPara和 ...

好的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