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的两个恶心bug

楼主(2024-05-29):
很多人使用keil时遇见过这个恶心bug: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

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恶心bug: keil c51的局部变量名能影响编译结果。这个恶心bug是我最近遇见的,不知道坛友遇见过没有。
复现代码非常简单,普通的C51代码: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void uart_init()
{
        SCON = 0x52;
        TMOD = 0x20;
        TH1  = 0xfd;
        TL1  = 0xfd;
         TR1  = 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=17; // 注意局部变量a的名字造成了该bug
        unsigned int b;
    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for(b=2;b<=a-1;b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a%b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if(b<a)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is not a prime number",a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is a prime number",a);
        while(1);
}

具体过程是:
1. 解压附件test2.zip,然后使用main.c中的代码,新建一个C51工程,注意main()函数中第一行的局部变量名字“a”,正是这个名字造成了该bug。
2. 编译新建的C51工程,然后可以软件仿真一下,一切正常,这表明第一次编译后生成的.hex文件正常。(也可以不软件仿真,直接将.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,第一次编译的.hex文件正常运行)
3. 退出仿真界面,重复编译一下后,生成的.hex文件就不正常了,可以软件仿真看看,观察局部变量a和b的值,单步运行表明它俩在乱跳。这表明第二次编译该工程后,生成的.hex文件就不正常了。(也可以不软件仿真,直接将.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,后续编译的.hex文件不能正常运行)
4. 若将main()函数中的局部变量a和b挪到函数外面成为全局变量,则无论编译多少次,生成的.hex文件都是正常的。

不想新建工程的坛友可以观察下面的gif动画,注意在第二次编译后,局部变量a和b的值就不正常了。(用的是从官网下的最新的keil c51v961版本)

网友:
用Watch看局部变量,会存在问题。这个不一定是keil的问题。你可以把a变成staic变量,就可以了。。。原理我理解的,keil解析编译文件的时候,因为局部变量a可能存在多个函数里面,是无法解析正确地址的。但是,静态变量的地址是唯一确定的。

网友:
局部变量在重新编译后,是需要重新添加的,否会异常!

使用C51 V9.0版本编译首次后查看变量a正常0x11
退出重新编译文件后查看a和b变量,初始化赋值后如下图
确实不正常,但是上次存在的a和b变量前会多了一个符号点,
重新添加变量a和b,如下图,变量是正常的

网友:
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
这个真的恶心人,关都关不掉,无奈写了AHK脚本,检测到这个弹窗,就把keil进程杀掉强制重启

网友A:
补充说明一下,纯个人理解,并不一定对。因为是局部变量,加上优化,keil可能无法解析出正确的地址,所以存在数据不对,完全正常。但是static变量,即使优化,地址都是唯一的。

网友:
这个bug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很难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充说明一下,纯个人理解,并不一定对。因为是局部变量,加上优化,keil可能无法解析出正确的地址,所以存 ...

谢谢。
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,是说单片机C语言开发,变量尽量写成全局变量,为了克服局部变量带来的不确定性。
实际的单片机开发确实是这样做的吗?

网友:
可能与51的A寄存器有关系,虽然C语言有严格的大小写.

网友:
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 这个BUG 在4.XX上是没有的,
除非4.7的MDK 不支持的芯片,不然我不是不会用KEIL5以上的

网友:
C51跟标准C还是有区别的,局部变量/函数栈等

网友:
a和b好像是和ACC B寄存器冲突导致的,不太清楚。尽量不使用单个字符的变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