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能否在systeminit前,读rtc和bkp(备份域)内的数据

楼主(2024-05-30):
如题,我知道写是肯定不行的,但是,就是不知道在systeminit前读rtc和bkp(备份域)内的数据行不行

我试了下,好像读没问题,数据也对。但是,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理,有没有副作用

网友A:
没这个限制,都是可以读写的。

楼主(2024-10-05):
引用 网友A:
没这个限制,都是可以读写的。

补充问个问题:
1.  f10x  f30x系列,备份域读写api函数,都是uint16_t/unsigned short,实际寄存器地址确是4个字节的间距,为什么不直接定义为4字节读写
#define BKP_DATA0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16((BKP) + 0x04U)     /*!< BKP data register 0 */
#define BKP_DATA1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16((BKP) + 0x08U)     /*!< BKP data register 1 */
2.  f4xx系列,直接就是按4字节定义了,可是示例里面的读写确还是 2字节的
#define BKP_VALUE    0x32F0
RTC_BKP0 = BKP_VALUE;

#define RTC_BK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32((RTC) + 0x50U)                 /*!< RTC backup register */
#define RTC_BK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32((RTC) + 0x54U)                 /*!< RTC backup register */

到底能否用4字节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补充问个问题:
1.  f10x  f30x系列,备份域读写api函数,都是uint16_t/unsigned short,实际寄存器地址 ...

以这个说明为准

网友:
可以读写的,这部分只要不断电,首次写入的参数都保存在RTC中.

网友:
只要手工打开备份区供电和时钟,就可以读。F10x虽然寄存器之间是4字节对齐的,但寄存器本身是16位的,
你可以对BKP0写0x12345678,再读出到u32变量里看看。
F40x则是32位的。你也可以写0x12345678,再读出到u32变量里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