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在 appWizard 里面,Listview 控件 设置 ??

楼主(2024-05-30):
请教下,在 appWizard 里面,Listview 控件 设置 ??

这个 listview 控件里面, 我想 分成 2列或者 3 列 ,要怎么设置呀 ??

还有 这个 控件的头里面 设置文本 在哪里可以设置呀  ??

网友A:
需要编辑属性
Column size是宽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编辑属性
Column size是宽度

确实如此,感谢感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