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407以太网通信可以登录路由器,获取路由器的数据么?

楼主(2024-05-30):
各位大佬,请问使用 LWIP 1.4 的协议栈版本,可以登录到路由器,获取路由器的信息么?跪求指点

网友A:
要获取那么方面的信息,配置信息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获取那么方面的信息,配置信息吗

比如首页的设备连接数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如首页的设备连接数量

这个没有研究过,只能帮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