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请教 freertos vtaskDelay 延时异常

楼主(2024-06-01):
平台 GD32F303RE   Freertos V10.5.1

1ms切换进行一次调度,总任务数有10个

使用vtaskDelay(5),实际使用示波器测试延时时间仅有4.3ms,极少数出现4.0ms。
使用vtaskDelay(5),后再使用vtaskDelay(10),则延时时间为14.3ms

请教,延时时间每次都少了一个固件值,且这个值(0.7ms)小于freertos最小调度值(1ms),都有哪些可能性?

网友:
vtaskDelay好像最大误差是1ms,就是刚好vtaskDelay时间片就用完了;你这个我感觉是类似的情况,设置vtaskDelay当前任务,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;切换时间片就有了0.7ms的误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