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初始化失败,卡在blocksplit

楼主(2024-06-01):
    卡在了这一行tlsf_assert(block_to_ptr(remaining) == align_ptr(block_to_ptr(remaining), ALIGN_SIZE)
                && "remaining block not aligned properly");

网友(2024-10-07):
貌似tlsf的内存池需要对齐按照4字节对齐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创建的时候不会报错吗?
    static LV_ATTRIBUTE_LARGE_RAM_ARRAY MEM_UNIT work_mem_int[LV_MEM_SIZE / sizeof(MEM_UNIT)];
    state.tlsf = lv_tlsf_create_with_pool((void *)work_mem_int, LV_MEM_SIZE);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(2025-01-09):
我找到问题了,如果在app_main中创建任务,然后在这个新任务中使用lvgl_port_init初始化lvgl,就会卡到这个地方,把malloc改成standlib那个可能会有用。
但是更好的办法是把创建面板,调用lvgl_port_init初始化这些函数都放到app_main中就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