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请教下,使用 appWizard 框架, 初始化 APPW_CreatePersistentScreens 这个时有时会出现卡死 ?

楼主(2024-06-01):
请教下,使用 appWizard 框架,  初始化 APPW_CreatePersistentScreens  这个函数有时会出现卡死, 这是神马情况呀  ?

网友A:
这个是在板子上跑卡死的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在板子上跑卡死的是吗?

是的, 在自己的 板子上跑 经常会出现卡死,

楼主:
我单独测试了一下 sdram ,貌似 测试时发现运行不稳,之前测试都是没有问题的,不知道为何现在不咋行了,难道 sdram 出现了 坏的 块 还是怎么回事呀  ?

测试 sdram 还是以前的那个 测试程序

网友A:
你这个估计是驱动问题吧,如果不用APPWizard工厂,还是用原来的源码方式能正常跑不,正常的话好像没有这问题,我也在APPWizard这做的,感觉APPWizard还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估计是驱动问题吧,如果不用APPWizard工厂,还是用原来的源码方式能正常跑不,正常的话好像没有这问 ...

我测试 sdram 使用的是以前的测试驱动的(测试sdram驱动除了最基本的功能外就没有其他的功能存在了),我再修改一下 sdram 配置参数再看看,如果还是出现错误或不稳的情况,那就说明 sdram 或者是mcu 有问题了,

楼主(2025-03-07)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估计是驱动问题吧,如果不用APPWizard工厂,还是用原来的源码方式能正常跑不,正常的话好像没有这问 ...

我目前不用APPWizard工厂,用原来的源码方式能正常跑,

但是一旦增加了 APPWizard 这个,系统初始化运行到 APPW_CreatePersistentScreens 这个函数就会出现 Enter HardFault_Handler, System Halt.  ??  这说明是什么情况 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