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防不胜防,新版RTX5 V5.9.0的配置向导默认是开启非特权级模式的

楼主(2024-06-02):
在整理RTX5全家桶源码版,不使用MDK RTE。

移植最新版内核后,直接跑到硬件异常了。

网友:
5.8.0也是

网友:
尤其是初始化外设的时候配置NVIC就进HardFault

网友A:
那线程中不可以操作CPU外设了 ?还是要走额外的手续?

网友:
RTX5的第一个参数,全局动态内存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线程中不可以操作CPU外设了 ?还是要走额外的手续?

应该可以自己定义SVC服务,这样就可以当成系统调用了。不过我还没用过。

网友B:
老大,我用cube直接生成一个工程,然后打开RTE,并不显示RTOS2这个,库我都安装了最新的,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我用cube直接生成一个工程,然后打开RTE,并不显示RTOS2这个,库我都安装了最新的,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...

这是cmsis6.1,rtx被单独分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我用cube直接生成一个工程,然后打开RTE,并不显示RTOS2这个,库我都安装了最新的,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...

这个有个注意事项,看看是不是那个少了。

使用新版CMSIS6, RTX等各种组件注意事项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413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有个注意事项,看看是不是那个少了。

使用新版CMSIS6, RTX等各种组件注意事项

解决了,必须使用AC6编译  AC5的话  就不显示。

网友B:
新版MDK5.40 使用RTE创建RTX5,不需要打开cube一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新版MDK5.40 使用RTE创建RTX5,不需要打开cube一次了

内核本身没什么影响,主要是外设,外设需要CubeMX

网友C:
请问硬汉哥 现在MDK哪个版本比较好用 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硬汉哥 现在MDK哪个版本比较好用 稳定

可以使用最后一个带AC5的版本MDK5.36

也可以追新,使用最新的5.40

网友D:
请问下编译老是出现error: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'SystemCoreClock'是什么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下编译老是出现error: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'SystemCoreClock'是什么情况

这个变量是在HAL库里面定义的SystemCoreClock,看下是不是没有加对应的C文件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我用cube直接生成一个工程,然后打开RTE,并不显示RTOS2这个,库我都安装了最新的,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...

我的也是这种情况,重装一下MDK就好了,装的5.40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的也是这种情况,重装一下MDK就好了,装的5.40

需要AC6编译器才可以。

网友F(2024-11-25):
这个特权级问题,是不是RTOS下所有线程都跑在特权级下?那么非特权级有什么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特权级问题,是不是RTOS下所有线程都跑在特权级下?那么非特权级有什么用呢?

打开会非特权级模式后,所有任务代码都是跑在非特权级下的,RTOS内核是跑在特权级下的。

这样情况下,任务代码里面将无法操作内核寄存器,操作将触发异常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打开会非特权级模式后,所有任务代码都是跑在非特权级下的,RTOS内核是跑在特权级下的。

这样情况下, ...

貌似刚刚吧 h7 dfp 的驱动包升级到 4.0 后编译出现一堆的错误,貌似都是提示 数据类型 什么的 ?

这是怎么个情况造成的呀 ?

貌似之前使用的是 h7 dfp 驱动包的版本是 v3.0 的,编译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 升级到 4.0 后是不是还有配套的哪些东东也需要同步升级 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貌似刚刚吧 h7 dfp 的驱动包升级到 4.0 后编译出现一堆的错误,貌似都是提示 数据类型 什么的 ?

这是 ...

你把编译器换成c11试试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你把编译器换成c11试试

编译器换成c11  试过了也不行喔

估计应该还有其他组件也得同步更新才行吧,不过具体是哪些组件目前还不知呀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编译器换成c11  试过了也不行喔

估计应该还有其他组件也得同步更新才行吧,不过具体是哪些组件目前还 ...

RTE环境这些组件功能确实强大,但是相互依赖,版本之间又不兼容,这一点太烦了,版本没匹配对,就常常不能正常工作。虽然有一个官方文档,但是其他资料太少了,网上有关讨论也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RTE环境这些组件功能确实强大,但是相互依赖,版本之间又不兼容,这一点太烦了,版本没匹配对,就常常不 ...

对于H7系列的RTE方式,用不顺手就别用了,我现在已经不使用了。他们每升级一次,我都要折腾一次,都不够油钱,我的综合Demo果断不用了。

各种组件随意添加,现在已经非常完善了。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FreeRTOS内核版本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(2024-10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516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貌似刚刚吧 h7 dfp 的驱动包升级到 4.0 后编译出现一堆的错误,貌似都是提示 数据类型 什么的 ?

这是 ...

对于H7系列的RTE方式,用不顺手就别用了,我现在已经不使用了。他们每升级一次,我都要折腾一次,都不够油钱,我的综合Demo果断不用了。

各种组件随意添加,现在已经非常完善了。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FreeRTOS内核版本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(2024-10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516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于H7系列的RTE方式,用不顺手就别用了,我现在已经不使用了。他们每升级一次,我都要折腾一次,都不够 ...

这个搞法非常不错啊, 如果过渡依赖 rte , 估计以后也会被他们搞死,

现在貌似总体感觉 他们都在慢慢的收紧了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