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 分散加载问题:L6314W

楼主(2024-06-02):
参考硬汉的内存分配例程“基于STM32H7的TCM,SRAM,SDRAM等六块内存区的动态内存分配”,

第一种写法:

/* D2域, 128KB SRAM1(0x30000000) + 128KB SRAM2(0x30020000) + 32KB SRAM3(0x30040000)  */
static uint64_t memory_d2[MD_D2_SIZE / 8]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30000000")));
/* D3域, SRAM4, 地址: 0x3800 0000, 大小64KB */
static uint64_t memory_d3[MD_D3_SIZE / 8]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38000000")));

问题:在某些情况会出现
Error: L6077E: Region table entry for region RW_IRAM4 is missing.

第二种写法:(仅修改memory_d3的定义方式,其余不变)

/* D2域, 128KB SRAM1(0x30000000) + 128KB SRAM2(0x30020000) + 32KB SRAM3(0x30040000)  */
static uint64_t memory_d2[MD_D2_SIZE / 8]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30000000")));
/* D3域, SRAM4, 地址: 0x3800 0000, 大小64KB */
static uint64_t memory_d3[MD_D3_SIZE / 8]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RAM_D3")));
现象:不报错,并且map文件中meory_d3也在 0x38000000

请教各位:1)上面两种写法,哪种是AC6下正确的方式;2)为什么有时第一种写法会报错。谢谢

网友:
你这个是Option定义里面使用这个地址空间了,你这里attribute at也使用这个空间,冲突了。

楼主:
我用的sct文件的方式,这样跟option里面怎么设置的没关系了吧?
  ; SRAM1 128KB (0x3000 0000) + SRAM2 128KB(0x3002 0000) + SRAM3 32KB(0x3004 0000)
  RW_IRAM3 0x30000000 0x00048000  {
   .ANY (+RW +ZI)
   *(.RAM_D2)
  }

  ; SRAM4 64KB(0x3800 0000)
  RW_IRAM4 0x38000000 0x00010000  {
   .ANY (+RW +ZI)
   *(.RAM_D3)
  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sct文件的方式,这样跟option里面怎么设置的没关系了吧?
  ; SRAM1 128KB (0x3000 0000) + SRAM2 1 ...

如果你这里*(.RAM_D2)和*(.RAM_D3),那么你的C代码里面建议也用这个,别使用section(".ARM.__at_")));了,冲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