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TIM-IC+DMA 功能

楼主(2024-06-04):
如标题:
我现在想用F407 带一个并口AD
控制逻辑是想 通过TIM 的捕捉功能,获取ADC的数据状态,然后通过 捕捉 触发DMA 把 并口的数据写入内存指定的数组内

昨天看了一下官方的历程;都是hal库做的。
STM32Cube_FW_F4_V1.28.0 是最新的版本
我就在这个历程里面的
文件里面找到了,一个关于tim 捕捉 产生 DMA的函数,但是这个函数里面内波默认了一个外设寄存器P,就是输入捕捉寄存器,只提供了一个M(内存Mem)的参数;

这个函数体内部使用了
这个函数;
有人试过没有,是否可以换一个外部寄存器GPIO的,就可以实现用通过TIM的IC 触发DMA功能从GPIO寄存器读取到内部memory。

或者,按照这个历程,写一个类似的函数;只是修改内部的寄存器把
(uint32_t)&htim->Instance->CCR1  修改为一个其他的GOIO  GPIO port input data register (GPIOx_IDR)

不知道是否可行?@@eric2013

如果不行,我就要回到用std标准库,来实现,

请教一下,那位有比较全的F4 标准库的历程。

谢谢大家!

工程文件

工程文件

函数名

函数名

函数体

函数体

历程文件夹

历程文件夹

tim dma 历程

tim dma 历程

楼主:
补充一下函数体,截图不清晰
/**
  * @brief  Starts the TIM Input Capture measurement in DMA mode.
  * @param  htim TIM Input Capture handle
  * @param  Channel TIM Channels to be enabled
  *       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:
  *            @arg TIM_CHANNEL_1: TIM Channel 1 selected
  *            @arg TIM_CHANNEL_2: TIM Channel 2 selected
  *            @arg TIM_CHANNEL_3: TIM Channel 3 selected
  *            @arg TIM_CHANNEL_4: TIM Channel 4 selected
  * @param  pData The destination Buffer address.
  * @param  Length The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ferred from TIM peripheral to memory.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Start_DMA(TIM_HandleTypeDef *htim, uint32_t Channel, uint32_t *pData, uint16_t Length)

这个函数的内部调用了一个DMA的API函数
      /* Enable the DMA stream */
      if (HAL_DMA_Start_IT(htim->hdma[TIM_DMA_ID_CC1], (uint32_t)&htim->Instance->CCR1, (uint32_t)p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gth) != HAL_OK)
      {
        /* Return error status */
  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  }

就是想把这个换掉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,我之前弄AD7606搞得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255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