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H750使用QSPI+MDMA发送全屏buffer没有现象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24-06-04):
这是qspi和mdma配置
void QSPI_Init(void)
{

        QSPI_Handler.Instance=QUADSPI;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ChipSelectHighTime=QSPI_CS_HIGH_TIME_1_CYCLE;  //片选为高延时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ClockMode=QSPI_CLOCK_MODE_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时钟模式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ClockPrescaler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时钟分频比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DualFlash=QSPI_DUALFLASH_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双闪存模式状态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FifoThreshold=3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FIFO中字节阈值(仅在间接模式使用)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FlashID=QSPI_FLASH_ID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使用的闪存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FlashSize=412*412*3-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闪存大小
        QSPI_Handler.Init.SampleShifting=QSPI_SAMPLE_SHIFTING_HALFCYCLE; //配置采样移位
        HAL_QSPI_Init(&QSPI_Handler);

        __HAL_RCC_MDMA_CLK_ENABLE();

        hmdma.Instance = MDMA_Channel0;
        hmdma.Init.Request = MDMA_REQUEST_QUADSPI_FIFO_TH;
        hmdma.Init.TransferTriggerMode = MDMA_BUFFER_TRANSFER;
        hmdma.Init.Priority =  MDMA_PRIORITY_HIGH;
        hmdma.Init.Endianness =  MDMA_LITTLE_ENDIANNESS_PRESERVE;
        hmdma.Init.SourceInc = MDMA_SRC_INC_BYTE;
        hmdma.Init.DestinationInc =  MDMA_DEST_INC_DISABLE;
        hmdma.Init.SourceDataSize =  MDMA_SRC_DATASIZE_BYTE;
        hmdma.Init.DestDataSize = MDMA_DEST_DATASIZE_BYTE;
        hmdma.Init.DataAlignment = MDMA_DATAALIGN_PACKENABLE;
        hmdma.Init.BufferTransferLength = 128;
        hmdma.Init.SourceBurst = MDMA_SOURCE_BURST_SINGLE;
        hmdma.Init.DestBurst = MDMA_DEST_BURST_SINGLE;
        hmdma.Init.SourceBlockAddressOffset = 0;
        hmdma.Init.DestBlockAddressOffset = 0;

        if (HAL_MDMA_Init(&hmdma) != HAL_OK)
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        __HAL_LINKDMA(&QSPI_Handler,hmdma,hmdma);

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MDMA_IRQn,0,0);
        HAL_NVIC_EnableIRQ(MDMA_IRQn);
}

这是引脚配置

void QSPI_GPIO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;

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QSPI;
  PeriphClkInitStruct.QspiClockSelection = RCC_QSPICLKSOURCE_D1HCLK;

        if 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QSPI_CLK_ENABLE(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=GPIO_PIN_11|GPIO_PIN_12|GPIO_PIN_13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=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=GPIO_PULL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=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Alternate=GPIO_AF9_QUADSPI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2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=GPIO_PULL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Alternate = GPIO_AF9_QUADSPI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Alternate = GPIO_AF10_QUADSPI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2;
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= GPIO_PULLUP;
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GPIO_InitStructure.Alternate = GPIO_AF9_QUADSPI;
  HAL_GPIO_Init(GPIOE,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
这是刷屏函数

#define BUFF_TOTAL 339488
uint8_t frame_cache[BUFF_TOTAL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24000000")));

void LCD_Fill1(uint32_t color)
{
    uint8_t Color[2] = {color >> 8, color & 0xff};

    // 填充 frame_cache 数组
    for (uint32_t i = 0; i < BUFF_TOTAL; i += 2)
    {
        frame_cache[i] = Color[0];
        frame_cache[i + 1] = Color[1];
    }

    LCD_Address_Set(0, 0, 454 - 1, 454- 1);
    LCD_WR_REG(0x2C);
        LCD_4LineTransmit_DATA_DMA(0x3C, BUFF_TOTAL, frame_cache);
}

发送接口
void LCD_4LineTransmit_DATA_DMA(uint8_t reg,uint32_t len,uint8_t *dat)
{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DummyCycles=0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Instruction=0x32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InstructionMode=QSPI_INSTRUCTION_1_LINE;
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Address=reg<<8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AddressMode=QSPI_ADDRESS_1_LINE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AddressSize=QSPI_ADDRESS_24_BITS;
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DataMode=QSPI_DATA_4_LINES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NbData=len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SIOOMode=QSPI_SIOO_INST_EVERY_CMD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DdrMode=QSPI_DDR_MODE_DISABLE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DdrHoldHalfCycle=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;
        QSPI_CmdInitStructure.AlternateBytesSize=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;
        HAL_QSPI_Command(&QSPI_Handler,&QSPI_CmdInitStructure,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);
        //HAL_QSPI_Transmit(&QSPI_Handler,dat,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);
        HAL_QSPI_Transmit_DMA(&QSPI_Handler,dat) ;
//        uint32_t block_count = len / 128;
//  uint32_t remaining_data = len % 128;

//    if (block_count > 0) {
//        if (HAL_MDMA_Start_IT(&hmdma, (uint32_t)dat, (uint32_t)&QSPI_Handler.Instance->DR, 128, block_count) != HAL_OK) {
//            //Error_Handler();
//        }
//    }

//    if (remaining_data > 0) {
//        if (HAL_MDMA_Start_IT(&hmdma, (uint32_t)(dat + block_count * 128), (uint32_t)&QSPI_Handler.Instance->DR, remaining_data,1) != HAL_OK) {
//            //Error_Handler();
//        }
//    }

        //HAL_MDMA_Start_IT(&hmdma,(uint32_t)dat,(uint32_t)&QSPI_Handler.Instance->DR,len,1);
}

网友A:
注意Cache问题,楼主测试下先手动将buffer设置为0x00,MDMA后,调用函数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,在读取这个buffer看看对不对,如果不对,说明你的QSPI MDMA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Cache问题,楼主测试下先手动将buffer设置为0x00,MDMA后,调用函数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,在读取 ...

有相关历程可以参考吗,我现在用HAL_QSPI_Transmit_DMA接口传数据屏幕只显示前面几行,后面数据都好像丢失了

网友B:
啥显示模块支持QSPI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啥显示模块支持QSPI?

SPD2010显示ic,支持qspi,分辨率412x412

网友C(2024-08-20):
引用 楼主:
SPD2010显示ic,支持qspi,分辨率412x412

请问你的H750驱动SPD2010搞定了吗? 可以发给我参考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你的H750驱动SPD2010搞定了吗? 可以发给我参考下吗?

你可以参考一下 git clone https://github.com/Manahhl/H750_MDMA_QSPI.git
注意下,如果你要用这个硬件条件做测试,片选脚会有个小问题,要么用转接线接长一点,要么数据线都用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