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窗口的回调函数

楼主(2024-06-05):
大佬们!请问一下emwin的回调函数必须是static的吗?

可以不用静态的方式吗?我的参数应该怎么传呢!

//对话框回调函数
void WorkListCallBack(WM_MESSAGE * pMsg) {}

GUI_CreateDialogBox(_WorkFileList, GUI_COUNTOF(_WorkFileList), WorkListCallBack, WM_HBKWIN, 0, 0);
必须是静态吗!!!!!!!

楼主:
我想给回调函数封成C++  然后c

楼主:
然后C++里面构造函数就不能这样用了

网友:
不是必须,这里使用static主要限制这个回调函数仅在这个文件里面使用,这样其它文件里面也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名。

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修改。

网友:
每个窗口都有自己的回调函数,作用域用static是合理的选择,extern反而会导致混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