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知识] STM32F107的MAC支持PMT,请教怎么配置远程唤醒帧过滤寄存器

楼主(2024-06-05):
STM32以太网支持唤醒事件,PMT可以通过网络唤醒帧唤醒,请教怎么配置远程唤醒帧过滤寄存器。

相关资料比较少,看芯片手册没有理解寄存器配置方法。

有了解或使用过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怎么配置,谢谢~

网友:
我记得HAL库里面有对应的配置API,然后以太网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有对应的状态寄存器查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