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请教I2S播放wav时如何调节音量

楼主(2024-06-06):
已经完成了fatfs+DMA的方式通过I2S播放flash中的wav文件了

接的高音喇叭

目前想问下 如何调整音量?
音频是44.1khz 16bit

之前了解到是振幅决定音量,所以我尝试在f_read到数据后将16bit数据都乘以了一个系数(范围0-1)来控制音量,但是发现播放不对。
请问我这个方式是哪里有问题么?

// Callback function, transfers PCM samples to the audio buffer
uint32_t wavFillBuffer(audio_t *dest, uint32_t samples)
{
  UINT count;
  if (f_read(systemStatus.file, (uint8_t *)dest, samples * (sizeof(audio_t)), &count) != FR_OK)
  {
    return 0;
  }
  count /= (sizeof(audio_t));
  // 这部分是新加的 audio_t是int16_t,测试系数固定0.5

  for (uint32_t 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{
    dest[i] = (audio_t)(dest[i] * 0.5);
  }
  if (sizeof(audio_t) == 4)
  {
    for (uint32_t 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    dest[i] = (dest[i] << 16) | (dest[i] >> 16); // Fix for DMA order in 32-bit audio
  }

  return count; // count is bytes, samples are 32 bit
}

网友:
ST音频库,Cube Audio可以看看有没有对应的算法

网友A:
先转换成有符号数减去32768,乘上系数再加上32768,然后再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转换成有符号数减去32768,乘上系数再加上32768,然后再试试

3q 我试下

楼主:
测试情况
*0.5 保存到另外一个文件 进行播放是正常的 没有杂音 且 声音确实小了。
怀疑是因为用了DMA 读文件然后进行计算耗时太久跟不上DMA导致的杂音

源码来自
https://github.com/deividAlfa/ST ... -USB-WAV-MP3-player

定义了一个长数组
I2S DMA开启一半和完成的中断,每DMA完成一半去读wav文件放到数组的一半。
读取后不处理的话没有杂音。
读取后乘以系数会有杂音,提示Buffer underflow!
就是因为DMA传输了 还在处理数据

想问下这个有办法优化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试情况
*0.5 保存到另外一个文件 进行播放是正常的 没有杂音 且 声音确实小了。
怀疑是因为用了DMA 读 ...

怎么操作可以了?现在还有什么问题什么现象?

楼主(2024-09-05)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操作可以了?现在还有什么问题什么现象?

乘以系数这种方案,系数和1的差值越大,音频质量越差。
最好调整声音大小的方案是加一个音量调节的芯片(硬件方案),或者直接保存几个不同音量的对应音频文件(占用存储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