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建议] h7tool有没有可能实现MDK远程调试?

楼主(2024-06-06):
elaphureLink
可以看一下这个仓库,不知道能否实现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我看了一下这个仓库,它应该已经实现了局域网内调试,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外网调试。
如果能外网调试的话就牛逼了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其实就是如何在网络间共享usb设备,要是能把A电脑的USB设备,共享到B电脑感觉就可以实现远程调试仿真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TOOL当前可以局域网和外网调试,不过不能IDE断点和单步调试。解决90%的问题基本没问题。

1、脱机烧录外网远程下载。
2、可以串口,RTT,485,232,CAN,I2C和SPI外网远程调试。
3、可以LUA小程序外网远程调试
4、可以示波器,信号发生器,频率脉冲计数,PWM,0-20ma输入输出等外网远程。
5、所有外设和内存外网远程检测。
H7-TOOL的CMSIS-SVD文件解析操作说明V1.0,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,像MDK,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(2023-12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0296

等等。

网友:
J-Link GDB 不是支持用IP连接么,openocd好像也是的,前提你有公网IP或者内网调试感觉很折腾

参考资料
使用H7-TOOL的高速DAPLINK配合OpenOCD做芯片读写保护和解除保护也非常方便 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402
使用openocd和gdb调试imx6ull https://club.rt-thread.org/ask/article/d46c8805d3dc261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