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288原理设计问题

楼主(2024-06-06):
这问题应该算是模拟部分我也不知道发哪,反正是与示波有关就发这了,

图中,用了一个DA,又用了PWM,在EF给8138,有这么麻烦嘛,直接,用DA给8138不可以嘛,或是如果有MUC带DA的,直接上了不行嘛,
没用过看资料就是转养分,用了这么复杂

网友:
这一部分是做的AD触发电压控制吧

楼主:
如果是触发应该是用比较器呀  增益放大怎么触发  资料都是收来的,没有代码文件

网友(2024-08-30):
AD9288用这模拟通路配置有点奢侈,这配置可以用1GHZ采样率的ADC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