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关于MDK编译ThreadX库的问题

楼主(2024-06-07):
最近在研究ThreadX, 使用MDK5.39, 有几个问题

  • 由于ThreadX文件比较多,最新AC6编译器是否有bug,老是全部重新编译,记得以前tx_thread_create不会全重新编译的。
  • 是否可以把ThreadX相关文件编译成lib。我用MDK编译后文件比github上GCC编译的大得多,AC6编译1.75MB, GCC只有200KB, 而且导入后会提示一堆缺少函数实现。MDK已经使用O3优化了

  • 使用Github官方CMake编译的lib库,导入MDK会有问题,提示

ThreadX\ThreadX.axf: Error: L6242E: Cannot link object tx_timer_system_deactivate.c.obj as its attributes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image attributes.
   ... wchart-16 clashes with wchart-32.
  • 另外,是否有比较ThreadX和RTX5的性能和内存占用之类的?

网友A:
1、5.39有时候有这个问题
2、我之前弄过一次GUIX的lib文件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823

3、内存占用可以看规格介绍,性能的话,这两个应该差不多,具体那个方便的应用要实测下。

网友:
ThreadX不能编译成Lib来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5.39有时候有这个问题
2、我之前弄过一次GUIX的lib文件

了解了,貌似从GitHub下的threadx没有移植芯片,所以会报错,使用cubemx生成,然后在MDK做配置生成的就没有问题,库还是1.7Mb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