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疑惑公司为什么要在每个板子上都用EEPROM存储数据

楼主(2024-06-07):
不管是什么板子,哪怕是只有很简单的功能,也要上一个EEPROM。
外部存储的内容都放在EEPROM里面。

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这样子设计。

今天发现,如果芯片坏了,可以直接换芯片。然后原本该设备的参数,可以依然保留。
也许是处于这样的考虑?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A:
EEPROM的可靠性要好一些,保存时间也长,而且可以直接写入,无需单独执行擦除就可以写入。其他的NAND和NOR Flash不行,得单独执行擦除,然后写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EPROM的可靠性要好一些,保存时间也长,而且可以直接写入,无需单独执行擦除就可以写入。其他的NAND和NOR  ...

相比NorFlash, EEPROM的擦除是以Byte为最小修改单位,不必将资料全部洗掉才能写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