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单片机中的宏定义是没有地址

楼主(2024-06-07):
#define   LEN    60

#define  ID_S   0X1203

像程序中这样定义的宏,想要在AXF文件或是调试时候都是没法找到具体地址的。只是统一放在常数变量后面(RO 段)
像全局变量或是常数变量都是有地址的,
程序运行时候是怎么知道自己要的宏就是自己要的数据。。

网友A:
宏是直接替换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宏是直接替换,

那没么简单,反编译下大概知道原理了。

网友(2024-09-06):
我的理解是
宏是预编译阶段进行替换的。
编译器无法知道它是宏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不是直接替换是啥?🤔
反映到实际下载进ROM的程序就是直接替换,没有宏符号,map中没这个标识。

网友:
曾经一个同事说,宏定义多了(程序中没有用)会占用flash。

网友:
宏定义是编译器干的活,编译后的文件是MCU干的活。。。知道这个就知道咋回事了。。。#define编译器就是看到这个,直接替换定义的值。然后进行编译。。。当然也支持宏定义计算了。都是编译器在干活。。。

网友:
就是预编译阶段的替换呀,在常量池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