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NetxDUO在Ubuntu连接不了

楼主(2024-06-07):
硬件环境: STM32H7  + LAN8720AI

软件环境: ThreadX + NetxDUO(模式:静态IP 或者 DHCP server)
PC环境:
1、windows下单片机网络两种方式都能正常连接电脑;
2、Ubuntu下单片机网络两种都不能正常连接电脑,并且电脑端自动获取或者静态IP都试过了,不能建立网络连接(ping不通)。
3、先把单片机网线插到windows系统电脑上,网络联通后,再把网线插到Ubuntu系统电脑就可以,网络正常(ping的通)。

问题:
难道不同系统获取ip机制不一样,NetxDUO需要特殊设置?

网友A:
你用WireShark 抓包看了没有? 你是通过交换机进行连接,还是单片机和电脑直连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WireShark 抓包看了没有? 你是通过交换机进行连接,还是单片机和电脑直连的?

上述问题是直连;
我现在在电脑和单片机直接加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。
不知道什么原因,windows上有时候也不是很稳定,单片机重启几次有时候又可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