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 任务通信思路

楼主(2024-06-07):
请教一下:

现在有多个任务(主要任务A和B):

任务A:主要跑GUI图形,负责波形显示
任务B:主要做数学计算(包含大量浮点运算,需要较高的实时性),计算的结果发给任务A做波形显示
任务C:。。。
任务D:。。。

在任务A的GUI里有一个触摸按钮,我屏幕上触摸一下这个按钮,就会启动波形显示。但波形显示之前先要得到任务B计算的数据。

我的思路是,按下触摸按钮后,释放一个二值信号量,任务B接收到信号量后计算数据,计算完成后再触发一个信号量,通知任务A计算完成可以取数据显示。

不确定我这种思路是否合理?希望大神可以赐教,谢谢

网友:
我认为思路是正确的,但是要是人机交互更好一些的话,计算那边要过段时间就返回一个进度信息,比如计算了10%,
发给GUI消息,已经计算了10%,然后界面显示一个进度条,不然要是等你那边计算时间太长没反应,操作的人还以为卡了。

网友(2024-08-27):
触摸按钮单独在一个任务里循环检测,按下触摸按钮后,改成发送一个任务通知给任务B,任务B计算完发送一个任务通知给任务A